cp1h PIDAT 自整定 求助

楼主(2018-10-20):
请教各位高手 PIDAT 自整定后C+1-C+3的数据会 改变吗? 什么时间算整定结束
最好给段程序

网友A:
会变化的,我前几天也是做程序刚用过这个指令
能不能发份欧姆龙pidat程序,多谢10288933@qq.com

楼主:
能把程序发一下吗
10288933@qq.com
多谢

网友B:
同求程序,不知道PID怎么搞,谢谢
582812064@qq.com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段程序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C:
9.15自动变0时整定结束。
电控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