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三机

楼主(2018-10-20):
现场一台威纶触摸屏,它只有一个com口,现在买了三个485bd通讯板分别挂在三个三菱plc3u上,问怎么实现一屏多机

网友A:
兄弟,听说有轮回寻址,可以把PLC设三个站号。但是通讯会有廷时。

楼主:
1楼怎么做啊

网友B:
使用三菱专用协议,设定好站号,触摸屏设置一个端口,根据站号的不同,读取不同的PLC

网友C:
把站号设置好 PLC设置站号分别为123 然后通讯参数全设置成一样就可以了 不过通讯的参数越多延时越严重 一般而言 延时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D:
主要就是三个PLC的通讯站号要设好就行了

楼主:
触摸屏这边通讯线怎么接

网友E:
按485的方式接,印象中三菱的通讯手册有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摸屏这边通讯线怎么接
安485的按线方式接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