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

楼主(2018-10-21):
工友们:
       有几台三菱触摸屏是GT16, GOT1000 和PLC串口通讯,想用softgot1000远程触摸屏?
   触摸屏上设置需要哪些设置啊?谢谢!
安徽合肥

网友A:
GT16的屏带网口,将所有屏接到一个交换机,再连接到PC上,
GOT设置:
1、启用网关功能,设置IP(3台IP不同),
2、往GOT下载工程,勾选上连接器设置和扩展功能里面的SoftGot链接功能;
3、SoftGot通讯设置,选择Ethernet->GOT,链接里面设置GOT的IP,
有多个GOT需监控,就需要启动多个SoftGot1000软件
感谢,目前已经连接了机台,可以远程,但是有一个问题,用电脑Ping 远程触摸屏IP,ping不通,但是一开始是连接通讯OK的?
这个是触摸屏设置问题吗?

目前问题是通讯不稳定,哎!绝望啊!
  触摸屏参数能否参考一下,谢谢!
描述:softgot设置图片
附件: GOT操作手册.rar (1709 K) 下载次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