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维纶TK6071ip和三菱FX1S做简单的输入输出控制

楼主(2018-10-21):
数据线连接了,程序都下载下去了,一直显示Device No Response,都已经把波特率之类的都设置相同了还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神帮帮小弟。。。。

网友A:
有没有怀疑数据线的不对?

网友B:
如果线没问题的话,就要检查触摸屏和PLC的通信参数了。

网友C:
不是com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