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2):
新手请教一个PLC的互锁问题

如图所示 谁能告诉我错在哪里了?

按下X001启动正转 Y10000线圈得电 松开X001   线圈自保依然得电

此时Y10000常闭端断开

为什么这时我按下X002启动反转时 Y10001线圈会得电自保   正常来说X002启动按钮是要没反应的才对

望知道的朋友告之下  本人刚学不久欧姆龙的PLC。

网友A:
X1断开,X1的常闭触点得电;X2按下去,X2的常闭触点失电;Y1失电,Y1的常闭触点得电;X2得电,Y2也得电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了

网友B:
一楼的正解,监视程序看的更直观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了

互锁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防止同时挂入两个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互锁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防止同时挂入两个档

要想分开启动,就把X1,X2常闭触电删了,这样只有X0能阻止转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锁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防止同时挂入两个档

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当我先按下X01  Y0线圈启动  此时我再按下X02  接触器瞬间就会由正转变为反转  这样担心会存在隐患   我要的效果是按下X01时  X02是启动不了的  必须先按停止 才可以启动X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当我先按下X01  Y0线圈启动  此时我再按下X02  接触器瞬间就会由正转变为反转  这样担心会存在隐患   我要的效果是按下X01时  X02是启动不了的  必须先按停止 才可以启动X02

把X1和X2的常闭触点删了,只有急停才能启动
  • 下载积分:+1(liang9601)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可以加上正反转延时启动,时间长短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X1和X2的常闭触点删了,只有急停才能启动

    OK  知道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Y100的启动条件X0.1,停止条件X0.0与X0.2;
    Y101的启动条件X0.2,停止条件X0.0与X0.1;
    现在逻辑上就是这样实现的,但是建议加上正反转延时保护。
    引用楼主liang9601于2018-10-22 16:04发表的 欧姆龙PLC  正反转互锁问题 :
    新手请教一个PLC的互锁问题

    如图所示 谁能告诉我错在哪里了?

    按下X001启动正转 Y10000线圈得电 松开X001   线圈自保依然得电

网友E: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bing429yu) 好贴好贴!

网友F:
我之前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把开关自锁删了才好,但是没搞明白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