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欧姆龙PLC 梯形图急停问题

楼主(2018-10-22):
请问在梯形图X0(常闭符号)做为急停按钮
输入端的急停就必须接常开端吗
有何办法输入端急停按钮还是在常闭状态下 又不改梯形图的常闭符号 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把梯形图的停止X0改为(常开符号) 这样看梯形图就会有点不全面了
本人新人刚学PLC 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下!

网友A:
急停信号,最好还是在实物那里接常闭,这个有规范的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B:
在程序中加一个急停状态中间继电器

网友C:
急停信号,接线最好接常闭。
而梯形图,只是输入的信号被固定死了。
而利用按钮输入信号它所输出的辅助继电器,你可以随意转换常开常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D:
小白进来学习学习,不能取反吗?

网友E:
启动常开,停止常闭,一般是这个情况

网友F:
急停信号,接线接常闭, 这是这个行业默认的。如果你程序X0是常闭,那么直接统一更换为常开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也听听

网友H:
不全面?强迫症?!如果是的话,那楼主以后编程得累死

网友I:
急停接常闭更可靠

网友J:
急停规范用的是常闭,如果用常开在紧急情况下按下急停碰到按钮触点坏了就会出大事。PLC梯形图上是根据硬件编写的,逻辑不会出错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中加一个急停状态中间继电器

能说清楚点吗 最好有图

本人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停信号,接线最好接常闭。

而梯形图,只是输入的信号被固定死了。

而利用按钮输入信号它所输出的辅助继电器,你可以随意转换常开常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能举个例子吗   有图最好  谢谢

网友K:
还用怎么说,一个具有常开和常闭的中间继电器,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规则定义急停按钮需要常闭,原因楼上的都解说的很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