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谁做过离散思维编程的?国外好的设备见过,没有见过程序!自动切成手动后,不管怎么动作,恢复自动后,各个机构又自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接着往下做,不用手动将之前的机构动作回来!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A:
    哥說的離散思維沒聽過也沒看過,不過步進也能做到哥說的需求

楼主:
    步进很难做到,要卡各种各样的条件很难考虑的周全!

引用 网友A:
    哥說的離散思維沒聽過也沒看過,不過步進也能做到哥說的需求

楼主:
    集思广益啊

网友B:
    在切换为手动的时刻,把当前设备所有状态保存,切回自动时再读出保存的状态,接着做,类似中断压栈出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这里会牵扯到一些步序的先后,比如气缸要先动作到上定位,伺服再动作到某个位置,气缸再下来,伺服再动作到某位置,等等........我们只知道先前的状态是不可以的,要根据当前的状态按照一定的步序回去原来位置!

引用 网友B:
    在切换为手动的时刻,把当前设备所有状态保存,切回自动时再读出保存的状态,接着做,类似中断压栈出栈。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不考虑步序,跳出这个思维!用其他方式去实现

网友C:
    这个就是单个动作卡位,不在手动与自动这边,做在输出这边,复位时就会安自动复位。

网友A:
    想從之前的步序開始動作,也是需要回復的不是嗎?
    想要回復也是需要判斷的

楼主:
    我想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了!

    说来 讨论讨论 一同学习

网友E:
      这个不用步进能实现吗

网友F:
弟這邊這種機能是靠sfc來達成
sfc條件編的好就可以啦
(一開始使用常常會卡到就對了 哈哈)

网友G:
我现在的公司全部要求这样的控制,自动时可以在任意步暂停,打到手动模式后,当前的自动步全部保持,记录马达当前的坐标,然后气缸和马达可以任意动,打回自动模式后气缸还原回暂停时的状态,马达位置不对的话提示你移回记录的坐标
现在常用的是提示,然后手动回去,我想的是自动回去,中间有可能有很多工序,直接跳过,安全路线

网友H:
这种情况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把每个动作编成号,在动作的时候记录下来,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I:
听起来挺复杂的,谁成功过的分享一下思路,个人觉得也要看设备,不是所有设备都能实现,特别一些牵涉到计时的工序,是重新计时呢?还是继续?这还要看工艺

网友J:
你这个其实就是自动启动的时候,前几个步骤动作是将设备恢复到初始状态吧,运动控制的话,抓取初始位置的数据,按限制条件绝对定位回去,I/O动作就更简单了,前提是对设备要熟悉。

网友K:
回初始状态再去当前工序一般这样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L: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 还以轴的多少评估能力 反正我是感觉主要还是看工艺要求的 然后再看逻辑的 包括报警和复位 暂停 手动/自动的切换等等  大程序不是靠量 而是靠内容取胜的

各位工控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工作当中设计设备电路与程序时将
[急停按钮},{手动/自动}切换旋钮,{复位按钮},{启动/停止按钮}。
我本人在设计时都是这样做的:{急停按钮}将程序全部停止执行,PLC所有输出禁止。
{手动/自动}切换旋钮,当此旋钮开关由自动切换到手动状态时,设备动作一个循环周期停止运行。当由手动到自动状态时,所有的手动开关不起作用。
{复位按钮}当对此开关操作时,设备程序与设备动作按顺序依次回原位。
{启动/停止接钮}此按钮一次操作设备启动运行,当二次操作时设备会动作一个循环周期并回原停止。也就是设备启动、停止就此一个按钮。
  不知道我的设计方式是否合理,还请各位谈谈自已更多好的方式方法。谢谢!

急停最好把外围的电源电路给断了,以防程序失灵起不到作用

急停必修断电源,但是通讯就断不了

急停最好要禁止全部输出,并能切断外围电路

急停:切断输出地同时,最好同时切断PLC输出COM端子的电源,防止输出点因故障无法断开而故障扩大
手自动:自动切换到手动使,建议1不要再继续循环执行,设备现场有时发现异常需要及时中断循环并手动进行复位,
   另外,手自动的切换建议不用旋钮,而用不带自锁的按钮在程序中保持,特别是现场震动较大场合,本人曾在现场遇到多起旋钮开关信号偶发抖动致循环中断,花费修理分析时间较长
     如此应用时,必须设置自动状态指示
  还补充一点个人的心得,循环启动时,程序中最好利用循环启动的下降沿触发有效,这可以给操作人员留有一定的反应余地,循环启动按下时,操作人员还可以观察下是否有其他现场隐患,如有,可按急停或手动按钮避免进入循环
   自动状态时,建议保留部分手动强退功能,一旦发现某些异常,可以立即强动用以脱离危险状态,因为此时按急停,有可能由于运动惯性的存在进一步扩大故障
   个人的浅薄理解,仅供借鉴
   如有不同看法,请指正,不要人身攻击。

"特别是现场震动较大场合,本人曾在现场遇到多起旋钮开关信号偶发抖动致循环中断"
可以延时判断

关于急停,我说一下应该注意的地方,我看见很多的都说要断电源,禁止输出了什么。当然不是说这个错,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看看实际情况,尤其向压机等之类的,你必须保证急停时压机不会合拢。有些设备会在气压回路安装总电磁阀,你一个断总电,禁输出,这个阀关了,模具就会在自重下合拢。
请问一下各位,
如果机器正在自动运行,忽然有个气缸报警,是因为气缸伸出时被东西卡住,导致感应器没有感应到。
这个时候要处理有以下三种方案,
一是,停止机器,复位程序,将气缸复位原位,然后在处理那个气缸被卡位的问题
二是,不复位程序,在不断气的情况下强行将那个气缸调到伸出位,这样做有点不好操作
三是,切换到手动状态,在触摸屏上按气缸的按键,让气缸退回到初始状态,然后调节气缸,调节完了又能继续跑自动。

我要达到的目地就是第三种方案,但是在设计这个方案时程序不好写,
因为我如果在自动时切换到手动,如果有些气缸已经在自动时置位的,这个时候可能会被断开,而又不能单独控制这个气缸变为手动状态,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延时报警。弹窗。点停止。找到该操作画面。先手动把汽缸返回。排除故障源。点开始。即可接着刚才的动作继续运行。

如果那个气缸自动时已经置位了,手动返回气缸需要将它复位,
如果这样子,手动和自动来控制它只要一个辅助继电器或者直接控制这个输出继电器,手自动用一个辅助继电器来接通这个输出点,这样子好吗?

控制流程用步进,出故障了保留这个步进状态,还原后继续进入这个状态
当然 我的断点还原基本就是这个思路,但具体上还有其他的东西

每一步动作都添加同一暂停点,有问题点暂停则保持当前自动模式的所有动作状态,切换手动,单控某气缸,处理完把某气缸的动作调整到自动时状态,切换成自动,程序继续按循环步骤走

我说下我的理解,自动下发生问题机器停止,然后手动恢复原位置,确认出问题地方的问题点,解决,然后一周期操作没完成步骤,排出工件后,拨到自动,继续下一周期

你程序 有 个 自 动 , 停 止 , 暂 停 , 复 位 。       你 气 缸 没 到 位 ,传 感 器 报 警 ,   这 样 你 切 到 暂 停 , 允 许 气 缸 手 动 就 好 , 你 可 以 限 定报 警 时 的 某 些 执 行 元 件  允 许 手 动 。暂 停 时  程 状 态 不 复 位 。

看工艺要求吧。能停的就让它停在那,没有下一步的信号它不会继续的。加个继电器把下一步的信号断掉,同时转换成手动调试模式就行。

1、很好写,该故障影响到哪些输出的地方串个故障点位和急停开关,当按急停的时候 程序没停止但没有输出,这个时候你手动自动都不会影响程序继续向下进行,
目前我就时这样左的。
2、这个思路我时参照三菱L系列程序想出来的
3、我这边也是这样处理的

手动操作气缸,跟自动操作气缸可以没有关联啊,有故障时切换一手动档,然后手动把气缸打到需要的位置,然后返回自动界面,继续运行跑,打手动的时候不清流程步骤就行了呀

手动和自动用同一个辅助继电器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经常这么用啊,就看你怎么处理啦,而且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也不难啊,就算你手动和自动用不同的辅助继电器,你在程序中可以互锁啦,然后手动和自动做相应的复位处理就好啦

 现实生活中,机器在运行到中间因故障报警停止了,如哪个气缸卡死了,在不复位的前提下,采用手动把和它影响的其它气缸用手动调开,修好后再按启动,让程序依原来没有完成的后面继续运行,在这当中,可能用户可能会调动任何一个气缸,也有可能不会恢复调回来,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不会产生负作用,如同只是程序暂停了一会,然后继续运行这样就可以减少材料的浪费和生产周期

这个应用主要在某些流水线设备为减少故障复位导致出现废品或浪费时间,采用步进指令方式可以做到断点,在自动模式下每一条件段设置单独的手动/自动(有别于初始化程序手动/自动,ZRST 不能乱用),当某段出现异常可打到此段手动,维修后然后切回自动继续执行程序。

当然可以实现,只是逻辑问题;当运行至某段工位时候出现异常暂停,可打到此工位手动,维修后然后切回自动继续执行程序。

应该叫中间启动或流程启动,假止在某一步停止,然后手动修正各个动作,重新选一个动作做起,大部自动机械都有的功能。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主要看在什么场合,需要充分注意到不会因用户乱手动调整了,而进行后面的动作,产生的混乱动作引起损坏东西就可以,需要多增加一些条件来防止,相对原来的程序是会要稍复杂一点,主要是思路问题

最近客户提出个要求,就是在机器自动运行过程中按下暂停键,机器暂停运行,这时可进行任意的手动操作,再按继续则机器在原来暂停的状态接着往下运行,请问这个程序要怎么处理,各位大神有做过相应的案例吗,请赐教

1.手动跟自动分开,自动程序暂停后,记住暂停时的状态
2.然后可以直接用手动程序
3.恢复暂停时的状态(这一步我是需要手动恢复)
4.按启动,比较状态,是暂停时的状态继续启动,不是暂停时的状态就输出一个提示
LD    M100  手动
ANI    M200  自动
LDI    M100
AND    M200
ORB
OUT    Y000
END

同问,如果设备有伺服和气缸手动位置变化了,各位怎么做记忆位置,再去自动会不会撞机。

可以用WXOR指令!此指令本人已经在设备上使用了。

我们的客户原来更厉害,要求有自动随时能切换,机器动了任何位置动作都能切换自动继续运行。其实你只要抓住一点就可以,就是你要做的产品永远是这一条主线,把每个状态记录好就可以了!

有时候有些客户提出的想法是好的,而且想法这个东西往往要比现实要高,甚至可以说是做梦
他们提出的都是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的实现,你让他暂停后再次启动前手动复归到原有状态,估计他们又不干了。
我也想着我把工艺资料放进软件,软件把图纸和程序都帮我处理好,但是没有哪个厂家帮我实现

我的程序就是这样的,暂停随便打手动,切换自动复位手动到自动原来的状态接着自动运行,这个不难。难的是有的客户要求自动切换手动,手动部分动作后自动接着运行。

必须完美实现,因为机器上很多产品,不可能买个都拿下来在进行自动启动

用我之前同事的原话:就不做,做不到,做到也不给你做!
话说这个要求挺高的。送你客户一句话:可以,得加钱,三倍!

记录每个流程步的判断条件,逐步叠加条件,在加个译码计数。暂停时就给他切到手动,随他怎么动,切换到自动时,再去判断你的停止步是的累加条件是否还符合,符合就继续启动,否则报警,让他在切回手动,把停止步的状态还原再启动。
总的来说就是再写一套判断条件累加的辅助程序。工作量增加一倍,当然增加双倍的钱

用异或指令来做比较输出的状态,手动和自动简单,把自动流程运行条件断开,然后切入手动就行

三个块:运行  手动  自动。一按手动就将运行的数据移动到自动块,将手动的数据放入运行块运行。再按自动,将储存的自动数据覆盖运行块,手动的数据储存到手动块。
  • 下载积分:+3(gadna9)
  • 下载积分:+1(qj_wgx) 很有道理
  • 下载积分:+1(淘宝垃圾回收)
  • 下载积分:+1(635590445)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martinli0985) 感谢分享!

网友L:
    暂停时记忆状态,恢复时比对暂停时的状态,触摸屏提示手动恢复。之后就可以接着自动。

    不喜欢用暂停键,一般用停止键。实际上是把工位细分。运动部位工序细分。每个运动单元都有它的循环往复的动作,找到起始的状态。当然,停止时,也不是马上就停下来。马达,运动到定位的坐标停止。不是没达到要定位的坐标就停,除非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加光栅尺的马达。汽缸动作实际也有一个流程步骤的状态。就是独立单元划分时的一个状态。一般用D的状态来表示它目前的位置。再按运行时,当时停止时,状态都保存着。再启动时,每个独立单元当前的状态加需要满足的条件。正常则往下继续执行。如果是由于某个手动操作,导致没有适合当时的启动条件,可以提示报警。处理后,继续运行。

    当然也见过一些用暂停键做的程序,就是暂停键点一下暂停,再点一下继续运行,个人感觉这样不太好,万一开关有故障,容易出现问题。所以用暂停键暂停,用start键来启动,这样就会解决暂停键故障带来的隐患。动作异常。二次确认,会好一些。

    我就搞过,自动中可以暂停,然后手动。完了继续自动。其实是逻辑问题。

    我现在的公司全部要求这样的控制,自动时可以在任意步暂停,打到手动模式后,当前的自动步全部保持,记录马达当前的坐标,然后气缸和马达可以任意动,打回自动模式后气缸还原回暂停时的状态,马达位置不对的话提示你移回记录的坐标。逻辑就是这么清楚。

    主要是看架构的 架构好 容易写 不好不太容易 实际这个东西不好说的 也有手动后也可以任意切换的 不需要恢复成手动前的状态 但是最容易写的还是比对暂停前和暂停后各个工位的状态 不对直接报警 这样写是最简单的 前面的需要熟悉动作流程和工艺 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对啊,难不难看工艺,复杂的工艺就这样做,工作量翻倍,每次暂停都记录,逻辑稍微错一点就砰砰撞击了。。。
    还不如自动切手动后,再自动需要原点复位来的方便

    一个伺服带四分度分度盘,周围直接关联8个机构完成入料、定位、组装、检测、出料、治具回流,自动转手动随便动作,再切自动这样做判断,那不累死个人。。。
    状态不对就报警,这至少也要20个以上的报警,自己操作都嫌烦,直接原点复位多好

     灵活使用程序指令吧,如果要区分手动跟自动,可以用中间继电器M来分别控制,再加上计数器或者定时器来辅助。但是,同一个点,你总不能同时开启手动跟自动吧,如果是控制同样的动作,手动跟自动都在运行,那不是会出现问题。比如可以先手动,完了给个信号,这个信号不管是计数器满足还是特殊中间继电器开启还是计数器满足,再开启自动咯。打个比方而已。呵呵。再就是。楼主你说直接点啊。手动跟自动都用到了哪些关键指令,我猜是手动发脉冲跟自动发脉冲吧。嘿嘿。如果是这样,最好区分开来,别用一个输入点控制。如果是因为输入点不够,那就用上面方法来区分吧。尽量别一起。

    可以的,在编写程序时把手动和自动分开运行。运行时手动和自动是不能同时运行。没有收到干扰。就像两个子程序一样,而且两个子程序是互锁的,这样就不会有重复输出。是可以这样运行的。

    我也是最近这个项目才写了这个功能 之前虽然客户有需求 我说程序框架有问题就搪塞过去了 最近公司内部有个设备自己用 有机械臂的配合 我就想写一下这个暂停功能 正好也提升一下自己 我是这么操作的 我触摸屏上面有手动部分 程序的自动运行会将其复位 我做了一个按钮 将这个断开了 然后按钮的上升沿记录下此刻所以输出点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按手动按钮部分进行必要的操作 当你断开按钮的时候下降沿同时将输出点的状态记录下来并且和前面记录下来的状态进行比对 发现不多就报警 之前有想过不报警然后直接继续往下面运行的  但是如果不知道设备各个输出的走向很容易出错 然后就直接写了报警 一劳永逸吧 大概思路是这样的 欢迎大家来讨论
  • 下载积分:+2(martinli0985)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zqszk123) 真是好人!

楼主:
    人才啊,打这么多字!

引用 网友L:
    暂停时记忆状态,恢复时比对暂停时的状态,触摸屏提示手动恢复。之后就可以接着自动。

    不喜欢用暂停键,一般用停止键。实际上是把工位细分。运动部位工序细分。每个运动单元都有它的循环往复的动作,找到起始的状态。当然,停止时,也不是马上就停下来。马达,运动到定位的坐标停止。不是没达到要定位的坐标就停,除非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加光栅尺的马达。汽缸动作实际也有一个流程步骤的状态。就是独立单元划分时的一个状态。一般用D的状态来表示它目前的位置。再按运行时,当时停止时,状态都保存着。再启动时,每个独立单元当前的状态加需要满足的条件。正常则往下继续执行。如果是由于某个手动操作,导致没有适合当时的启动条件,可以提示报警。处理后,继续运行。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全是在论坛里面找的。实 ..

网友M:
    呵呵,这有啥可讨论的。自动手动的前期定义决定了后续如何。因为有些步骤或许可以手动操作,但是有些细分步骤根本就无法手动操作,即使手动操作,细分步骤上也是一些自动运行,比如牵扯到很多无法人工干预的模拟量操作,这么说吧,一个程序是由很多操作步骤组成,这些步骤又细分为单步,定义这些单步的定义,那些可以手动操作,那些不行,那些必须顺序执行,那些可以并行运行,比如很久前弄过运输带设备,很多可以并行手动操作的,但是如果进入硫化锅的带子则必须自动运行,唯一可以手动干预的只有急停按钮。因为这部分如果出错(主要是时间和温度的控制手动很难做到精准),可能整条带子都废了。所以这个地方手动只能是进锅,硫化开始,然后。。。等待完成,除了某些条件缺失,比如蒸汽温度不达标,压力值缺陷等,否则无法停止。确实不得不停的话只能按下急停按钮。
    因此自动手动的争论也在此,既然你手动干预了,那么肯定有些继续自动的条件缺失了,或许可以设计一个一键恢复(比如只是更换了某个刀具等),那么就需要在程序中设定你手动操作了啥动作,是否需要恢复等等设定,当转到自动时,也肯定需要通过手动的想继续操作的按钮来设置继续下一步操作而不是真的自动直接运行。

网友N:
    我们打开一个文档,关闭的时候,电脑会提示保存。
    下次打开,一样的。

    机器 暂停的时候,有很多状态是可以保存的,比如某些位的ON/OFF,定时器,计数器的状态,或者是走到哪一步。以及其他我们可以知道的有的参数。

    假如能保存下来。下次的时候再读回去,继续运行。 这样就能达到楼主要的。

    所以不管是哪种编程方式,这个程序 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根据参数运行。 二,可以保存和读取参数。

网友O:
这应该是加初始判断,每次重要的节点都在程序里加上标志,比如当前已经取到产品,当前产品已经安装完成,每次到手动或者停止,暂停都退出自动流程,不管设备如何被人员手动操作,当人员再次启动时,进入初始判流程,初始判流程根据当前记录的标志跳转对应的自动流程,比如标志里当前已经取到产品,可实际检测无产品,只能报警,或者消除取料产品标志,然后重新初始判,初始判动作尽量往初始方向复位

楼主:
我写程序也是手动,自动,回原,独立开的,自动变手动时,所有自动状态不变,手动操作后,根据自动状态也可以判断当前哪个状态不对,手动东回去就好,就可以接着动。我现在是想通过实时数据,状态数据,目标动作数据,避让数据来控制动作,尝试跳出原来思维!

网友P:
又见到自手动切换后能接着跑的讨论,果然还是外国人牛逼啊,用离散思维做出来了!

网友Q:
保存状态再读取状态,大方向是这样的,问题是动作的先后顺序呢,还有就是定时器的状态,比如按自动切手动,定时器计时没到,然后再手动换自动,定时器要怎么复原?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R:
LZ举例的这个功能就是状态保存,一个常规的功能要求,和离散思维没什么关系吧。。。

硬要套用专业术语,不如套个“关注点分离”?上位机,HMI,PLC,数据与应用实现分离,可以由不同的应用程序读取共享信息模型进而实现分析、显示应用的各行其道

网友S(2018-12-08):
要功能分类,状态机锁存。
有些多轴机械手就是这样干的
把每个动作编成号,在程序中插入

网友T:
引用楼主zqszk123于2018-10-23 09:24发表的 谁做过离散思维编程的? :
谁做过离散思维编程的?国外好的设备见过,没有见过程序!自动切成手动后,不管怎么动作,恢复自动后,各个机构又自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接着往下做,不用手动将之前的机构动作回来!

想多了,某些特定条件可以,大部分都是不可以的,特别是机构干涉的工序;你试试……

网友U:
个人感觉还是看有没有价值去这样做的 做事情总要有点意义吧  客户要求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V:
关于这个话题,我听过不少人说过很简单,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做过机器,如果说转为手动随便动作再转自动能接着走的,24楼的方法还比较靠谱

网友W(2019-04-11):
描述:三菱的CASE 条件语句 +动作的记忆 可以实现么 目前我们有这么做
三菱的CASE 条件语句 +动作的记忆 可以实现么 目前我们有这么做
  • 下载积分:+5(xieshaokui) 感谢分享!

网友W:
    欧姆龙 我们好像也是用步次+记忆,设备切手动后 有被手动操作过的机构 需要恢复到切手动时的状态,才可以正常切自动;如果没有手动操作过,直接切回自动就可以继续运行;

网友X:
    做程序时候每个step 都带上一个暂停位,不管是跳到手动还是设备出现报警,都让step卡在暂停步,恢复自动以后,暂停取消

网友Y(2019-07-09):
自动运转时,拍急停,关闭电源等,解除故障后可以立即自动运转的;
自动运转时,发生故障,例如感应器坏或脱落等,解除故障后可以立即自动运转的,
发生故障后,要去手动开各种动作要看操作工的水平,是不是根据工艺和设备运转动作的流程,如果把某个已经伸出的气缸手动缩回,或把一个没有轮到的气缸提前伸出,那自动是开不出来的,但会报警气缸位置异常

网友Y:
一些动作少的设备,可以做到不管在任何位置可以自动运转
大型设备动作多的,要做到任何位置可以自动运转有点困难,按照原理是可以做到的,第一次自动运转要有个原点,以后不管到哪里都有断电记忆,任何位置可以自动运转,如果做成功的话估计要大于50万步程序,实物调试修改程序要3个月以上,所以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Z(2019-08-13):
看了这么多思路,我也发表一下我的

首先一个急停的作用,防止撞机,防止误伤,以我自身吧,我做急停是和暂停的意思差不多,按下停止,起来继续,
楼主的问题是自动状态下切换手动,首先切换手动的时候,机器就和暂停一样保持这个状态,然后在继续手动操作,
这样可以在手动处理完成之后,记录自动到手动时的原点,让手动操作完自己手动操作到所对应的原点位置,假如手动木有操作到切手动前的操作位置,那就不在上一次的原点,无法启动,必须切换到,这样一个手动操作完成,也不会出现废料现象,其实我做机器也没搞过这种,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AA:
虽然这个贴这么久,但是我也想到一个简单点的,其实就是再一次从头开始自动就可以了,只是要记住手动切换的点就可以啦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的公司全部要求这样的控制,自动时可以在任意步暂停,打到手动模式后,当前的自动步全部保持,记录马达当前的坐标,然后气缸和马达可以任意动,打回自动模式后气缸还原回暂停时的状态,马达位置不对的话提示你移回记录的坐标

我的程序就是这样的,恢复自动时,所有气缸恢复原来的状态,开机就可以接着往下跑,至于伺服的位置,想要自动回到停机前的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AC:
理想的东西,不计成本的搞,是可以实现的,但过大的付出,有多大的收效哟??本人不支持这种思维的,简单点的设备可以,有定位,的机械手的,有复杂流程的时序要求的,不这么搞。

网友AD:
        这是软硬件配合的事,硬件如果没设计好软件想破脑袋也难实现,软件上只能尽量把每个动作都每个分解成很小的时间片,逻辑片再组合。高速的事件难处理还要考虑中断缓冲。

网友AE:
引用 网友L: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 还以轴的多少评估能力 反正我是感觉主要还是看工艺要求的 然后再看逻辑的 包括报警和复位 暂停 手动/自动的切换等等  大程序不是靠量 而是靠内容取胜的

各位工控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工作当中设计设备电路与程序时将
[急停按钮},{手动/自动}切换旋钮,{复位按钮},{启动/停止按钮}。
我本人在设计时都是这样做的:{急停按钮}将程序全部停止执行,PLC所有输出禁止。

码字辛苦了

网友AF:
这个不难做到,只要动作状态都能被正确检测到,但是我感觉很容易出问题,除非动作流程要求不是很严格,对于安全方面没有很大影响

网友AG:
具体做法我以前做的是这样的,就是用顺控法编程,不管什么时候打到手动只要没有按停止都保存当前的最后状态,然后切回自动就恢复,有伺服的要做伺服的位置保存并且做判断或者处理程序,气缸和油缸到时无所谓,但是你不能在手动的时候把机器搞得很乱留有隐患也是不行的,一排急停就直接全部清除状态了机器就直接必须复原重来了。这里就是一个编程前的思路考虑问题了。

网友O:
大家都说是暂停保存当前状态,  我觉的这样不对,因为你无法知道人员如何操作,
现在做的很多设备都需要与工厂系统交互上报数据,如果人为操作跳工位了,而你的程序还是暂停等待继续运行的状态应该就不行了
所以我还是认为只要想手动操作就一定要退出自动流程,其余请看我24L观点

网友AH:
看来楼主并没有什么共享精神,只会一味索取

网友AI:
这个我有做过,只是程序的结构问题。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J:
正解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单个动作卡位,不在手动与自动这边,做在输出这边,复位时就会安自动复位。

网友AJ:
引用 网友AA:
虽然这个贴这么久,但是我也想到一个简单点的,其实就是再一次从头开始自动就可以了,只是要记住手动切换的点就可以啦

如果是机手上带着产品,你这样回撞机的

网友AK:
方便分享你的程序参考下吗?
引用 网友AB:

我的程序就是这样的,恢复自动时,所有气缸恢复原来的状态,开机就可以接着往下跑,至于伺服的位置,想要自动回到停机前的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AL:
动作少的小型机可以,动作多的大型机不可取。1是程序复杂。2是万一漏掉一个条件,会造成无法估略的损失。
建议还是停止,手动复位,要么重新来过。

网友AM:
这个用总线形式我是做过;切换手动后操作后再切回自动还是继续按流程走,就是需要判别的条件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