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三菱SFC里面我框起来的这3个符号怎么解释

楼主(2018-10-23):
求助坛友:三菱SFC里面我框起来的这3个符号怎么解释

网友A:
启动步和虚拟步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1.有END检查的块启动
2.虚拟步,中间加点是有跳转步跳转此步
3.虚拟步,此步无处理顺控程序,满足条件转移下一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9-01-25):
虚拟步
虚拟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