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有点类似上图中的控制方式,但是实际中是有很多轴的,没有任何缓存摆棍的机构。我只画了主要思路的部分,请各位看看觉得可行吗?没接触过张力控制这块。

楼主:
PID也没用过,不知道我的想法可不可行,有没有大神出来解答一下,给个思路就好

楼主:
牵引速度要求有点快,这块没经验

网友A:
要配置相关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配置相关的传感器

没有传感器,有人做出来了,不用传感器的,我们也是看了别人的设备才研发的

网友B:
印刷都是张力控制

网友C:
矢量变频器,安装编码器
收放卷用力矩控制有计算公式的,牵引用设定速度(线速度)
触摸屏输入卷径,扭力,设定速度
先启动张力,再启动牵引
注意要设定速度限制避免飞车现象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
见过这种生产线,有成熟的标准涨力传感器和涨力控制器,涨力控制器输出信号给变频器,自动调节。不需要复杂的PLC编程,PLC只负责机械逻辑动作。
很多复杂的大型生产线,PLC只负责数字量的逻辑动作,那些模拟量,PID控制等等,都分配给单独的仪表,生产线运行可靠,维护维修也简单。

网友E:
力矩模式的话最好加反馈吧,卷径越来越大,需要的力矩也会变化的,理想的方案是力矩模式加检测做PID闭环,速度跟随主机速度线性做限制。
不加检测做也可以,求个大概线性来获取力矩的当前值,速度限制还是要做,就是线性不好的话做起来可能要手动微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矢量变频器,安装编码器
收放卷用力矩控制有计算公式的,牵引用设定速度(线速度)
触摸屏输入卷径,扭力,设定速度
先启动张力,再启动牵引
注意要设定速度限制避免飞车现象

變頻器設固定轉矩,就可以克服捲徑變大變小的問題

网友G:
如果是7电机,凹版印刷,涂布机,复合机啥的,第一次就弄这个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7电机,凹版印刷,涂布机,复合机啥的,第一次就弄这个估计够呛

总共20多个轴,圆刀模切机,第一次搞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总共20多个轴,圆刀模切机,第一次搞
圆刀模切,十几年前就有了,不过好像精度一直都很难进5丝,你这个伺服电机多,收放卷张力要求应该不是很高,毕竟卷小,速度也不快。不过其他难度应该超过包装印刷的那些机器

网友H:
楼主加微信 18858180452 一起研究下吧

网友I:
楼主建议你买套成熟的设备自己回来研究透了再仿制,不然你做的样机后期改来改去,浪费的时间,人力和物料成本绝对高于买成品机的成本。

网友J:
在牵引和收线之间加一个摆臂电位器,将收线变频器的输入频率设置成(主+副)频率,一个来自摆臂电位器,一个是牵引变频器输出,可以调节收线变频器PID可以实现,也可以买一些张力变频器。

网友K:
我们这类设备做得很多了,有意向可以给你出方案都可以,

网友L:
選擇成熟的張力控制器,我們以前用PLC做過,裝了許多傳感器,但是效果不好,當時就不知道有張力控制器這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