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3):
接手一台DVP32ES,连接电脑时可以正常上传、下载并可以监控十几分钟,然后出现“PLC忙碌中,暂停通讯服务”,再次连接又可以正常几分钟。怀疑程序问题,将PLC恢复出厂设置,下载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问题依旧,请教各位老师,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PLC的问题,
可能是电脑的电源管理,如进入睡眠,
或者PLC软件的限制。
可以用触摸屏连接,
测试一下有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就是因为触摸屏连接出现通讯故障才拿下来修的,PLC程序应该没问题的,工作了很久的,程序也很简单。
开始怀疑232接口芯片不良,更换后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