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S7-1500 CPU 的集成PN 口支持多协议,除了运行Modbus TCP 协议外,同时可以运行PROFINET、TCP/IP、S7 等协议,
我这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

网友A:
有这样的通讯模块:   项目案例资料.rar (3272 K) 下载次数:101
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网友B(2022-09-30):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通讯模块:   [attachment=226750]
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这是直接用以太网吗?PLC不用编程?速度怎么样?

网友C:
用三菱自带的 简单CPU通讯,不用写程序

网友D:
modbus tcp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