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设备程序写好之后调试时,Y0,Y1,Y2,对应的三个步进电机不转动,,而用后面的用模块FX3U-1PG控制的正常,,,,
把FX3U-1PG的发脉冲的线各接到代替Y0,Y1,Y2,的三个步进控制器上,电机旋转正常,,,
同样的程序更换PLC后,,Y0,Y1,Y2,对应的三个电机正常旋转,,,,
难道三个端口都坏了,,,这种概率不太大吧,,,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请问plc具体型号是什么,MR还是MT的?

网友B:
以前我们没装隔离变压器时这3U坏得超级多。很简单,写个简单程序把Y0那些点当普通口看能控制不

网友C:
看输出灯或监控Y0,Y1,Y2的状态。

楼主:
MT的,晶体管的呀,,这点基础还是要有的,,换的一模一样的PLC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plc具体型号是什么,MR还是MT的?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清掉程序,在写入一次试一试呀

网友E:
你把Y1,2,3脉冲输出这几个点接回去PLC的X0,1,2几个支持高速计数器的点上,然后用高速计数器指令看一下输出量和输入量一不一样不就知道点有没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Y1,2,3脉冲输出这几个点接回去PLC的X0,1,2几个支持高速计数器的点上,然后用高速计数器指令看一下输出量和输入量一不一样不就知道点有没坏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G:
硬件接线要正确,Y0-Y2是NPN型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与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输入端(有的是标注是P+和P-),直流电源构成回路。电流方向是从Y0-Y2端流入,COM0端流出。另外,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使能输入端(有的是标注EN+和EN-,有的是标注MF+和MF-)得悬空。判断Y0-Y2端是否损坏,方法是使编程使它们得电输出,然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Y0-Y2端与COM0端的正向电压,正常时应约等于0.5-0.7V。显示1,表示断路损坏,显示0表示击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