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 可以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8-10-24):
如题,不想另外加模块,三菱FX3SA是否可以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一台有定位要求,另一台没有定位要求
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的,Y0/Y1两个点就是脉冲点,注意:3SA的型号也不能添加模块,只能添加BD板或ADP板
自我解救

网友B:
FX3SA-10MT-CM
14MT,20MT,30MT
可以的,有2路脉冲Y0和Y1
MR的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FX系列只要不是MR的,好像最少都可以控制两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