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其中 485bd 可以通讯上 但是 485adp 的SD灯 不亮

网友A:
這個組合我用過485BD應該是CH1,485ADP-MB在CH2,485ADP-MB參數在程式設定。
  • 下载积分:+3(蓝叶风雪骄阳)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組合我用過485BD應該是CH1,485ADP-MB在CH2,485ADP-MB參數在程式設定。

    你好 请问怎么设定  手册上有吗

网友A:
    看看這兩本FX3用户手册 MODBUS通信篇,用户手册通信篇。我的用途是ADP-MB接掃瞄器參數在程式裡設定位置為CH2,485-BD直接接人機沒有特別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這兩本FX3用户手册 MODBUS通信篇,用户手册通信篇。我的用途是ADP-MB接掃瞄器參數在程式裡設定位置為CH2,485-BD直接接人機沒有特別設定。

    已经解决
    原因 通讯参数设定错误   以及 屏上 PLC口选择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