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路由器读取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18-10-24):
普通的PLC例如三菱Q系列,PLC上只有USB口,用什么方法才能与无线路由器连上呢,知道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加以太网模块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网线插到路由器上,插分头,然后电脑IP,路由器ip设置成同网段的就可以了吧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