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5U可以实现圆弧插补吗?

楼主(2018-10-24):
FX5U怎么实现圆弧插补?或者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本体不行,加模块或走通讯的
如果加模块加什么模块呢?走通讯是用软件来实现吗?有例子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加定位模块,3U的2PG或5U支持光纤通讯的定位模块,说的通讯就是光纤总线
5U的能用3U的模块吗?因为是设备修改需要加圆弧插补,PLC这些都是该不了,伺服也不支持光纤。PLC是5U的伺服不支持光纤,有别的办法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汇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