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走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8-10-24):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Q系列QJ71C24N用485口走MODBUS-RTU通讯参数我设置的对吗?从站是三菱变频器E700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设置的和C24的参数一样的,站号是1号站,怎么MODBUS-RTU协议放到协议对应的寄存器里呢?协议寄存器如图!新人学习,请大神指教

楼主:
MODBUS-RTU报文格式对应的寄存器是什么呢?

网友A:
06哪里可能需要改一下,很久没研究过了,忘得七七八八了 ,需要配一个专用的指令,在L系列PLC编程手册就有了。

网友B:
2楼回答正确。。顶

网友C:
有这样的第三方模块,可将PLC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地址映射可以配置;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37072

楼主:
大哥 你盗用我图片是吧?我是三菱Q系列自学讨论群的群主
cnydb

网友D:
我记得三菱变频器E700有专用的通讯协议,不用自己再去写报文,只要填上DM区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
以前在论坛下载了一个实例,现在发给你
真诚感谢!这个我也有 只是不成功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F:
为什么不用三菱的modbus通讯模块QJ71MB9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