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FX3U多段位置定位

楼主(2018-10-24):
FX3U多段位置的定位,停下来是以外部触发条件(感应器感应到)为准,还是以给定的脉冲数为准呢?

网友A:
其实都可以的。
不过,你说多个位置的话,你不可能装这么多感应器吧。
所以应该还是用脉冲控制好一些。

网友B(2018-12-22):
多位置肯定用脉冲数呀,每个设置位置做个判断标志位,只要不丢步,逻辑控制好,位置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C(2019-01-21):
定位固定脉冲数,想多少是多少,传感器肯定没有脉冲走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