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求教

楼主(2018-10-24):
如图,三菱Motion程序,有高手不,指点一下,这个该怎么学习,谢谢了

网友A:
这是运动控制编程软件MT编写的程序,你得查阅手册,学习相关指令代码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三菱官网没有类似的手册

网友B:
我记得我以前就在三菱官网下的...听楼主这么一说我还怀疑了一下我是不是记错了。但是三菱官网确实有MOTION的手册,只是你没有找到地方而已
三菱里面都是SV13和sv22的os的手册,但是SV43,sv51的貌似没有,这个程序是SV43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