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松下PLC执行ORG指今时会出现某几个输出点有ON瞬间的BUG吗?不管程序里有没有写这些点。有遇到过的吗?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A:
没遇到过哎,松下PLC用了1年多了。

楼主:
半年不到就让我碰上了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B:
还真没碰过

网友C:
是不是没有修改定位设置里“偏差计数器清零时间”的值,默认值为1MS,如果回原点完成不需要让伺服接受到偏差计数器信号,那么PLC设置里要改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修改定位设置里“偏差计数器清零时间”的值,默认值为1MS,如果回原点完成不需要让伺服接受到偏差计数器信号,那么PLC设置里要改为0!

是执行ORG指今过程中(任何位置),用作伺服使能的输出点会断开一瞬间。不用输出控制,直接短接就可以了。但不是程序的问题。。。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