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4):
描述:短按后的结果
描述:长按后的结果
        一个威纶通6070IH型号触摸屏。
       自动页面,有一个“启动”按钮,车间员工反馈,点击左上角是一个状态;然后点击右下角,又是另一种状态。
      但是两种状态下,皮带都能正常启动,第一种状态按下“停止”皮带就停了;第二种状态按下“停止”皮带停不了。
图片分别对应按“启动”按钮的第一种状态,第二种状态。能知道啥原因吗?

      今天早晨又试了一下,准确的说: 长按1秒和短按0.2秒左右,按钮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网友A:
可以把程序传电脑山看看,是啥原因!

网友B:
这些功能都是程序设计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设计的,不看程序很难猜出正确的答案。

网友C:
你都说了短按和长按效果不同,所以肯定程序中有定义的。只要看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D:
要看PLC程序才能确定

网友E:
就是设置的一种保护

网友F:
都写了定时控制,长按是不是运行固定时间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