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光栅尺怎么做上下限

楼主(2018-10-25):
请教各位老师,我用一条光栅尺测工件的正反面,要设定上下限,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输出继电器m,是怎么做呢

网友A:
光栅尺没用过,如果是直线传感器的话,不是读出实时值,与设定的上下限值比较后输出不就好了吗?

网友B:
光栅尺通常是相对位移式传感器,通过对脉冲计数来计算距离、长度等。一个脉冲对应多少长度(分辨率),脉冲数乘分辨率就得出长度,再与上下限设定值比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