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如何解决注释乱码问题

楼主(2018-10-25):
此梯形图是台湾工程师编的
我这里一打开就会乱码 应该是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的关系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装繁体版系统

网友B:
把注释复制下来弄成纯文本,用南极星转换一下再导入。是不是南极星我忘记了,但以前也碰到过台湾人的设备也是这么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