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做rs232通讯控制程序怎么做,

楼主(2018-10-25):
通过RS232通讯,发送读卡指令 02 43 52 00 00 00 00 00 03 12,其中“00 00 00 00 00”代表金额,其他是固定数字不变,请问怎么写

网友A:
用“串口调试”软件?你要看你通讯的设备的具体通讯方式。你这样问的太模糊!
三菱软件,走232通讯,
9600BPS,E,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