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现场是两台PLC用485-BD或232-BD 做通讯

但机器会不停地动,有线通讯不方便

有没有什么装置可以中间转无线的?

以前接触过无线编程的,但有一边是装在电脑上,要装驱动。

这个是两边都在PLC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求助 有用过类似装置的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网上一搜一把

网友B:
通信量大吗

无线通讯超级不稳定,如果在自控程序内想通过无线交换数据做机构控制要多做好测试...反正我自己试下来最后还是拉线了,可能是我用的硬件比较渣...最后无线连接的只是一些监控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量大吗

无线通讯超级不稳定,如果在自控程序内想通过无线交换数据做机构控制要多做好测试...反正我自己试下来最后还是拉线了,可能是我用的硬件比较渣...最后无线连接的只是一些监控画面

假如通讯10次数据 ,可以中断3次的。有介绍 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最好不要做无线,现在真的是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呀,会有断线的情况发生,就麻烦大了

网友D:
研华,MOXA都有类似模块,
这两个厂家都是做工控,
稳性应该还可以,
价格稍贵。

网友E:
某宝搜索无线数传电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