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应用

楼主(2018-10-25):
欧姆龙PLC的CP1H高速计数指令怎么用?恳请大师指教!

网友A:
PRV,第一行参数选择你要计数的端口,可以是脉冲输出口,也可以是高速计数输入口,比如高速计数器0参数就是#0010,第二行参数选着模式,比如计数当前值参数是#0000,第三行选择你保存的的位置,比如D0
软件>菜单栏>帮助>指令参照>CP1H/系列CP1L系列,里面有详细的指令说明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