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进来看看

楼主(2018-10-25):
PLC是欧姆龙CP1H,安川伺服,如图所示,plc用ACC指令恒速连续空转,监视伺服反馈速度有较大波动,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驱动器、电机、PLC换过新的,没问题,线路都重接过,没问题,是不是干扰问题?从哪下手查,知道的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A:
你的安川伺服是什么型号呀?脉冲模拟量输入型?还是M2M3总线通讯型?

楼主:
伺服型号:SGD7S-5R5A00A002,脉冲就是普通的脉冲+方向控制,不是总线方式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川伺服是什么型号呀?脉冲模拟量输入型?还是M2M3总线通讯型?

网友B:
刚性或者增益调整试试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伺服I/O屏蔽的原因,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