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各位大哥好,最近有个案子是西门子的,想下载个博途软件学习学习,电脑系统是win10家庭版的,谁能跟个可以安装的博途软件和密钥,v14或者v15都可以,感激不尽,跪谢!

网友A:
引用楼主陈宇凡1990于2018-10-25 15:47发表的 求救。博途哪个版本可以安装在win10家庭版上。 :
各位大哥好,最近有个案子是西门子的,想下载个博途软件学习学习,电脑系统是win10家庭版的,谁能跟个可以安装的博途软件和密钥,v14或者v15都可以,感激不尽,跪谢!

目前V15版本安装在Win10 64位家庭版上,家庭版刚升级到1809版本,运行正常。

Good Luck~
我想问下,你的是V15普通版还是?我装的时候,可以安装,但是密钥一直破解不了。

网友B:
如果系统不兼容,只能重新安装系统。
安装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密钥一直破解不了。换了好几种密钥了,就是破解不了。

楼主:
我的win10家庭版 1803的。然后上周装了后,直接把系统装崩溃了,现在重新做了系统,不敢装了。

网友B:
可能是服务程序没开启
我想问下,您说的这个服务器程序没开启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的。

网友C:
V13_SP2以上

网友D:
博图一直可以装在家庭版上,TIA WINCC不要装Professional版就可以了。
STEP7 V5.6也可以了
谢谢,已经安装成功了。

网友B:
右键选中“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继续右键--------“启动”
谢谢了,已经安装成功了。

网友E:
我的WIn10 64 家庭版装的V15 就是不能授权,一直停着不知道怎么授权了。
我的终于装上去了,经历了两次重装系统,才装上去的。

网友F:
装v14就可以的,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