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假设轴1,轴2,2个物理轴要实现同步运动,如何进行控制呢?

方案1:轴1作为主轴,轴2作为从轴。将轴1的运动位置反馈作为轴2的相位指令输入,实现同步控制。这种方法,轴2永远比轴1慢1个cpu扫描周期。这样的话,可以将轴2伺服的伺服响应参数调高一点,让它跟随性更快一点。

方案2:设定1个虚拟轴作为主轴,轴1,轴2都作为从轴。将虚拟轴的反馈作为两个实际物理轴的输入,从而实现两轴同步运动。这种办法,轴1和轴2是在同一个cpu扫描周期内的同步。

不管是2轴还是2轴及以上的同步控制,都是以上这种思考方式。

网友A:
我印象有支持两轴同步输出的东西
你是指什么?伺服驱动还是上位机?

网友B:
萍姐。搞点高端的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萍姐。搞点高端的案例

你老兄一天到晚玩虚的,分享个MP720还是骗人的。
支持楼主。

网友C:
请教楼主,安川有在卷筒纸印刷机无轴(电子轴)应用方面的业绩吗。
卷筒纸,我所知道的话,没有哎。瓦楞纸印刷,全轮转的间歇轮转的都有。电子轴,无轴,就是安川运动控制器里面的相位控制电子凸轮方式。动作上能实现,管他是什么设备。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安川有在卷筒纸印刷机无轴(电子轴)应用方面的业绩吗。

道理是这样,原理说来也是简单,但实际上要做好也很不容易得。西门子的方案是SMOTION ,高端的玩意儿,而且是西门子自己的人操刀的。一个团队去做的,在中山松德,一个上市企业。比较早的有贝加莱的系统,也是贝加莱自己官方的团队。其它还有一些大牌的厂家有类似系统。近来有人用TRIO的运动控制器搭配松下的伺服做这样的系统,不知道效果如何。
实际实施的时候肯定是会遇到困难的。您是这个行业的SI?

网友D:
你都用上运动控制器了,还怕什么,可以用轴叠加功能完成

网友C:
运动控制器肯定是要的,各色组的版辊都是伺服电机带精密行星减速机直连版辊的,套色部分可以是第三方的产品。

网友E:
凹版印刷,圆压圆模切,哪位大侠来讲解一下最近几年发展到啥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