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初学PLC  遇到个程序,不了解程序是怎么执行的,还望大神给出动作时序,
当x0 按下的时候  y0是怎么保持的,谢谢了

网友A:
第一行,X0按下的瞬间,Y0又没通,所以2个条件成立,后面Y0输出

第二行,X0按下的瞬间取反,Y0自锁

这个程序给人怪怪的,不应该这样写。

正常的标准样例都是:

这样X0开,X1关。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别人就是要整些他人看不懂的程序。

网友C:
谢谢一楼的解答,前面的我也没看懂

网友D:
第一个扫描第一行导通,第二行不同,第二个扫描第一行不导通,第二行导通并保持

网友D:
记住扫描周期,扫描完信号才会输出改变

网友E:
楼主上面的程序就是典型的一键启停功能,第一次按下X0,不管放开还是释放,Y0接通保持,第二次按下X0,Y0由ON变成OFF。Q系列用FF指令是一样的。

网友E:
分析:
第一次按下X0时
PLC第一个扫描周期内,
由于Y0为OFF,X0的上升脉冲化为ON
  X0         Y0
--|↑|--------|/|----  条件为ON,

  X0         Y0
--|↑|----/---| |---- 条件为OFF,
以上两个条件的关系为或的关系,所以
Y0为ON;
PLC第二个扫描周期到第二次按下X0前的扫描周期内,由于Y0为ON,X0的上升脉冲化为OFF,所以
  X0         Y0
--|↑|--------|/|----  条件为OFF,
  X0         Y0
--|↑|----/---| |---- 条件为ON。

直到第二次按下X0时(也就是第一次按下X0后再放开X0,又再次按下X0)
PLC第一个扫描周期内,
由于Y0为ON,X0的上升脉冲化为ON
  X0         Y0
--|↑|--------|/|----  条件为OFF,

  X0         Y0
--|↑|----/---| |---- 条件为OFF,
所以Y0为OFF;
PLC第二个扫描周期到第三次按下X0前的扫描周期内,由于Y0为OFF,X0的上升脉冲化为OFF,所以
  X0         Y0
--|↑|--------|/|----  条件为OFF,

  X0         Y0
--|↑|----/---| |---- 条件为OFF,
所以Y0为OFF
  • 下载积分:+1(奋进小学生)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ddybfl)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15522610268) 热心助人!

网友F:
    单按钮启停  程序   楼上解释的真够耐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分析:
    第一次按下X0时
    PLC第一个扫描周期内,
    由于Y0为OFF,X0的上升脉冲化为ON
      X0         Y0

    分析这么详细,感谢感谢!

网友H:
    记住PLC的工作原理,记住程序执行的规则,然后按照扫描周期来分析,啥程序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