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变频器PU口和USB转485接线

楼主(2018-10-25):
大神们好,请教下我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自由口通讯没通讯上买了个USB转485转接头调试该怎么接线?
USB转485接线端:T/R+ T/R- RXD+ RXD-
三菱变频器PU口端:RDA+ SDB- SDA+ RDB- 对应变频器接收+ 发送- 发送+ 接收-

网友A:
T/R+接收正 ,T/R-接收负, TXD+发送正 ,TXD-发送负,

楼主:
对照你说的接上去通讯还是没反应不知道哪里没搞对

网友B:
1、T/R+和T/R-是发送端,分别接变频器的接收端RDA和RDB。RXD+和RXD-是接收端,分别接变频器的发送端SDA和SDB。
2、正确接好线路只表示做对了其中一个步骤,没有编写好正确的程序,是看不到收发指示灯的闪烁,也就是你说的,看不到有什么反应!
3、要想编写好通信程序,不仅得熟悉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三菱专用协议或MODBUS-RTU协议),还要会正确使用RS指令。
4、我不知道你使用的哪种PLC,有些PLC的通信端口是RS422,有些是RS232,有些是RS485。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已经通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