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欧姆龙E5AC温控通信求助

楼主(2018-10-25):
S7-200 224XP与丹佛斯变频 MODBUS RTU通信成功
温控器与PC,串口调试成功
现在温控器与224,通信不上,有大师用这个通信的吗?
目前224中Adds,都不知道咋设
Adds=42103不对
换成十进制Adds=48451也不对。

楼主:
温控说明书上写的支持 MODBUD RTU的
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地址写42104试试看。
刚试了一下,不行,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首先确认PLC有通信的信号发出。
PC与温控器通讯成功,
即PC的报文的正确的。
用PC接收西门子的224XP发出报文,
检查报文与成功通讯的有哪些不同。
如不同调整通讯地址或者协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可是如何用PC接收224发出的报文呢?

网友C:
可以的,,串口转USB,接PC ,,用串口调试,,然后外部触发PLC程序,发数据出来,,,看看串口调试接收的数据是不是符合,温控器的数据格式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可是如何用PC接收224发出的报文呢?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回复,按照你们的建议,调试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