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伺服电机有时会出现剧烈振动问题

楼主(2018-10-25):
新更换的伺服电机出现振动,型号和原来的一样,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咨询一下高手,请指教。

网友A:
应该伺服刚性位置增益速度增益没调好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机械位置安装时轴心线有偏差,调整PA09 参数试试!往小调,或者重新安装电机。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明显是参数没调好导致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好好赚钱

网友D:
同一电机,拆装之后也可能出现这一现象

网友E:
使用一键式调整,从新调整伺服参数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F(2018-12-02):
我也碰到过,现在还没有好,停止的时候,一直在振动异响

网友G:
PA09调小,响应会慢一点

网友H:
如果机构部分钢性不够的话,增益就不适合调太高,否则就可能出现自激振荡。

网友I:
使用伺服一键式调整伺服内部的三环参数应该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J:
刚性,增益要调整
大概大概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如果机构部分钢性不够的话,增益就不适合调太高,否则就可能出现自激振荡。
俗称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