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5):
各位大神,求教s7-300 PLC 怎样求一个字中间有多少个位是1,最好有梯形图

网友A:
用1与每位相与,结果是1的相加

网友B:
   有们判别指令

网友C:
能否分散到4个寄存器后单独判断后采用CASE指令判断,然后相加。

网友D:
有些PLC有专门统计一个区间内寄存器为ON的指令,而西门子300没有这个功能,需要自己编辑,可以用循环指令+位移指令实现:
1、ON数寄存器清零
2、检查字最低位(也可以最高位)是否为ON,如果为ON,寄存器+1
3、右移一位,再跳转到第二步
4、16次循环完成后得到ON位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些PLC有专门统计一个区间内寄存器为ON的指令,而西门子300没有这个功能,需要自己编辑,可以用循环指令+位移指令实现:
1、ON数寄存器清零
2、检查字最低位(也可以最高位)是否为ON,如果为ON,寄存器+1
3、右移一位,再跳转到第二步
4、16次循环完成后得到ON位数

No,Sir,西门子300有这个功能,在标准库中的FC99(BITSUM)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