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增益手动调试

楼主(2018-10-26):
请问各位大神,如果伺服参数“自动谐调”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应该如何手动调试呀?

网友A:
就跟调PID一样
关键是 波形曲线分析有点难搞呀!请问有什么诀窍吗?
下载积分:+1(hefeishe) 热心助人!

楼主:
关键是 波形曲线分析有点难搞呀!请问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B:
不会算的话,只能用试凑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