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HMI上设置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8-10-26):
触摸屏型号:威纶通TK6071IP
PLC型号:三菱PLC FX3G系列
通讯线是触摸屏和PLC的通讯线是9脚点通讯线
请教大神如何通过在触摸屏中写入变频器的频率,从而通过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频率的。
见过有些人就是通过这根通讯线里的几根线接到变频器上的一些脚点上来控制的,他的原理是通过触摸屏直接更改频率吗?不用通过PLC吗?
另外怎么可以通过触摸屏写频率到PLC。然后PLC输出模拟量再到变频器。
希望可以提供第一种直接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你理解有误,触摸屏 通过485通讯 可以与变频 直连。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功能码地址 ,触摸屏直接对这些地址进行读写就可以控制变频器 了。
真诚感谢!

网友B:
估计你没弄过比较麻烦

网友C:
楼主你不懂MODBUS通讯的话这个很难几句话说明白的,建议先了解下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尤其是MODBUS,因为这个比较通用),触摸屏其实很简单,直接读写地址而已。
好的,感谢,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学习一下

楼主(2018-12-07):
好的,非常感谢。我先按照你的 方法学习一下

网友D:
别人刚好分享给我个工程 兴许对你有用。留个方式发给你
一名工控人

网友E:
需要学的基础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F:
跟各位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G:
变频器设置好通讯参数,PLC程序里写好通讯参数,用ADPRW指令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