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欧姆龙CJ系列CPU带NC113或NC213或NC413程序样例

楼主(2018-10-26):
哪位大神有欧姆龙CJ系列CPU带NC113或NC213或NC413控制伺服程序样例

网友A(2021-04-27):
怎么会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B:
CJ2M带NC413程序
2019.12.13 四单元拔芯机.rar

网友C(2021-06-26):
引用 网友B:
CJ2M带NC413程序
程序里没有把距离转脉冲的计算,请问你是在触摸屏上算的还是距离就是用得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