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6):
十二支产品,经过检测后  判断是否合格,合格的流出,不合格的会使用步进电机移动到不合格产品的位置  再用气缸踢出去。关于步进电机移动的问题 ,我该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所以你需要传感器判定电机是否到位,,,如果电机跑的位置很多,建议用伺服电机或是电缸,再不想花钱就步进电机增加编码器作闭环控制,,,,,,

网友A:
只是步进电机就能满足要求的话,,那就简单了,PLC发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脉冲+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步进电机就能满足要求的话,,那就简单了,PLC发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脉冲+方向),,,,,

我知道驱动电机只需要方向加脉冲,我现在头痛的是电机怎么能够走到不合格产品的位置,就比如第一次是1、4、7、、产品不合格   第二次是3.、5、6不合格

网友B:
这需要用到移位,你可以把合格的设为1,不合格的为0,数据进行左移/右移,不合格的到达,步进电机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用到移位,你可以把合格的设为1,不合格的为0,数据进行左移/右移,不合格的到达,步进电机动作

有点意思,那我先做实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