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伺服仅用一个限位开关怎么回原点

楼主(2018-10-26):
请教各位大侠大神,增量型的,带丝杆的,怎么只用一个限位开关回原点,正常用都是需要三个,但是今天看到别人只用到了一个,求思路。

网友A:
我看别人也只用了一个
大概是 ZRN D* D* X* Y*
假如伺服回原点前停在原点外面怎么办?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还以用不带刹车的,伺服马达呀,停在外面时,关掉电源,用手推一下,再回原点
引用 网友A:
我看别人也只用了一个
大概是 ZRN D* D* X* Y*
假如伺服回原点前停在原点外面怎么办?

网友C:
回原点方式是不是扭矩型的?就是大于多少扭矩就代表到原点了,机械手上经常见到

网友D:
原来你们用的3个啊,我就从来都是用一个

网友E:
视设备而定,合适自己的就好!!!纠结太多就很难开展工作了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F:
你可以把近原点和原点设定为同一个X,我见过别人这样用,然后才发现原来这样也可以

网友G:
一个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H:
单向回原点,原点传感器安装靠近原点侧的机械限位,就不怕停在原点外面。设定软限位
下载积分:+5(mistyke) 好贴好贴,就是这么办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I:
一个不是很正常吗,不需要传感器都可以,

网友J:
用西门子PLC,向来只用一个原点传感器;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原点也是用1个常开型传感器,一般会加2个常闭型极限位传感器,原点本来就1个传感器就搞定了,楼主难道还要用2个传感器回原点不成

网友K:
关键是我现在不想用原点信号但是却想让伺服上电即回原点。”蒲城风信子“哥,指点下不用近点狗的回归原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