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6):
我用FX3u-485ADP-MB与称重仪作通信读取数据,我写的程序无法读取,求大神指正。

附件为程序及称重仪手册
附件: 320说明书 A5版.pdf (3119 K) 下载次数:55
附件: 测试.zip (177 K) 下载次数:40

楼主:
PLC运行485ADP的两个指示灯都没闪烁

网友A:
从简单的查起,仪表和PLC之间接线,仪表的通讯设置 ,PLC通讯模块的参数设置,等等。

网友B:
位址的算法不對了

网友C:
RD和SD闪烁才是通讯正常,三菱Modbus通讯只要设定读取和写入地址就行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忙!我还有以下不解:

485模块RDA与SDA短接后连接到称重仪的RDA,485模块RDB与SDB短接后连接到称重仪的TDB,称重仪还有个COM接线端是否需要和485模块SG相连接?
485模块上终端电阻我选择了110欧姆,称重仪端是否需要短接终端电阻?
485模块电源指示灯正常,什么状况下才会造成SD,RD指示灯都不闪烁?

网友B:
更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忙!我还有以下不解:

485模块RDA与SDA短接后连接到称重仪的RDA,485模块RDB与SDB短接后连接到称重仪的TDB,称重仪还有个COM接线端是否需要和485模块SG相连接?
485模块上终端电阻我选择了110欧姆,称重仪端是否需要短接终端电阻?
485模块电源指示灯正常,什么状况下才会造成SD,RD指示灯都不闪烁?

選擇485時COM為空腳,不需要接,說明書裡有提到,跨接器有沒有插錯?
還有儀表裡的通信參數設定跟程式裡的設定是不是一樣?
讀取位置當前顯示重量直接用K值就可以了,例如要讀取40002,就下ADPRW H1 H3 K1 K5 D100,有些儀表要減1,有些不用就試試ADPRW H1 H3 K2 K5 D100。
以上是我用來讀取溫度表及掃瞄的經驗供你參考。

楼主:
没有插错。

楼主:
假如我外部接线错的,PLC程序正确的话,PLC运行时发送指示灯是不是应该会闪烁?

网友B:
COM-SG 不用接线
一般在網路终端兩頭都須短接终端电阻,终端电阻對发送接收動作,影響不大,
SD:有发送動作,指示灯闪烁,
RD:有接收動作,指示灯闪烁,
程序不正确,PLC無发送動作,指示灯不会闪烁
剛好有東西,試了一下,[ ADPRW H1 H3 H1 H1 D100  ]可以讀到40001這個暫存器的值
  • 下载积分:+5(liukongwen) 热心助人!

网友E:
    还没玩过485通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SG 不用接线
一般在網路终端兩頭都須短接终端电阻,终端电阻對发送接收動作,影響不大,
SD:有发送動作,指示灯闪烁,
RD:有接收動作,指示灯闪烁,
程序不正确,PLC無发送動作,指示灯不会闪烁

            按照您的方法 我下载程序后 485模块发送指示灯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不是我的485模块有问题?(电源指示灯正常)
            是不是PLC主机不支持485?(FX3u-32MRES)
            假如就PLC主机带485模块无外部接线,程序正确,PLC运行时485模块SD:有发送動作,指示灯闪烁?
            附件为我的测试程序各位帮我看看是否正确?

谢谢大家!

网友F:
modbus对主机版本有要求,读取的数据数量改为H0005试试,数据地址没看白已确认!

楼主:
   现在SD会闪(红色的),可能是我通道错了,改成通道2,SD会闪了,RD没反应!下午继续试!

   谢谢大家!

楼主:
通信已正常谢谢大家!可现在读出的数据和仪器显示的数据完全不同。
仪器厂商说读出来的是2进制浮点数数据,需转换。转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图中16840是不是已经是10进制常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中16840是不是已经是10进制常数?

你把      0100000111001000  转换一下就知道 是不是了

网友H:
这个我就最了解,1天前才做了4台设备,读取32个站号。

网友I:
有些测量仪器输出的数据就是32位浮点数,你那个仪器,我不清楚数据排列是怎样的。我以某一款测量三相电量仪表为例说明一下,希望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情况是这样的:
1、测量输出值是32位浮点数,其中低16位存放在第1个保持寄存器,高16位存放在第2个保持寄存器。
2、读取的每个保持寄存器数据是高8位在前,低8位在后。
3、三菱PLC的32位浮点数是由2个地址连续的寄存器存储,存储格式是低16位存入第1个,高16位存入第2个。例如,D1-D2存储浮点数,那么D1存储低16位,D2存储高16位。
4、根据三述上点描述,转换方法是,先把读取的仪表每个保持寄存器的高8位和低8位数据,组成一个16位数据,再把2个保持寄存器数据,按照低16位、高16位的顺序存入PLC的2个地址连续的D寄存器,这样就得到了浮点数。 我也是得到奇怪的数据后,经过思考才发现问题所在。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