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8-10-26):
欧姆龙CP1H PLC怎么读取安川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的数据

网友A:
应该要根据通讯手册来读的吧

网友B:
7S 7J 系列CN3 MODBUS协议可以读出

网友C:
SGDV系列可以通过CN1口PAO,/PAO读出,SGD7S系列可以通过CN1口PAO,/PAO或者PSO,/PSO读出,485。
传输的数据格式,停止位,校验位,这些,在伺服的用户手册上可以查询。
可以先弄个串口通讯软件,测试一下。测试到数据了,再接到你的上位机上面去。

楼主:
有具体的案例吗

楼主:
我用欧姆龙PLC试着读绝对值编码器PSO,走485通讯,没读出来,真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