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与威纶通MT8012IE触摸屏内置485接口通讯

楼主(2018-10-26):
如题,使用以太网通讯的时候,通讯正常,换成485通讯,通讯不上,能看到SD和RD两个灯闪烁,但是通讯不上,PLC位报错,两线制半双工,求大佬帮助看看可能是哪儿的问题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都有网口,为什么不用网口?
为了省钱,那个网口有其他用处,如果触摸屏在用网口,就要买交换机了0.0领导不允许,没办法

网友B:
是MT8102IE吧?没有8012这个型号啊 PLC里面协议选对没有哦
对,是8102,我写错了

网友C:
参数没设置好吧,485还可以下载上传5U程序
参数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经常用 按这个设置不会有问题
感谢感谢,我也是这样设置的,也短接了,但是还是连不上0.0
FX5U 维纶人机.rar

网友E:
威纶屏 FX5U
接线方式 绿4 RDA
红3 RDB
黑2 SDA
白1 SDB
黄5 SG
参数设置
设备类型 FX5U MC
波特率 19200 19200
奇/偶 无 无
数据长度 8 8
停止位 1 1
和校验 添加

网友E:
按这个吧,在用的设置

网友E:
威纶屏要选4W
下载参数设置,plc要重启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