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AD模块

楼主(2018-10-26):
模拟量AD输入模块采集实时值,模块分辨率4000.温度变送器0-300℃。怎么换算成当前对应的电流值4--20mA.计算方法怎么计算,请教一下工控界的前辈们,谢谢您

网友A:
都是近似线性关系,需要列出两个计算公式,一个是温度范围与电流值的对应计算公式,例如,0-300℃对应4-20mA。一个是模拟电流与数字量的对应计算公式,例如,4-20mA对应0-4000。两个公式合并,就能得出0-300℃与0-4000的对应计算公式。我说的近似线性关系,是指实际中会出现非线性误差。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2019-01-14):
如果把缺省改成3000,不就对应成比例了。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