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带复位的移位指令,意思就是我将100作为移位编号,下一个循环100.00复位100.1置位。再下一个循环100.01复位,100.02置位

网友A:
可以用SFT指令。
描述:随便写了下,可以参考下
附件: 未命名標題.zip (4 K) 下载次数: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FT指令。

我用的是ROL指令   截图20181027123709443.rar (78 K) 下载次数:25

楼主:
复位的地址是100.00      截图搞错了  亲测有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ROL指令   [attachment=226858]

刚刚上传的搞错了  现在才是正确的
附件: 截图20181027125154837.rar (131 K) 下载次数:25

网友B:
欧姆龙和西门子哪个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C:
都差不多,因为PLC都分了系列,不同的系列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