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昆仑通态U盘上载

楼主(2018-10-27):
未点支持工程上传 用U盘拷贝的程序 能否查看通讯参数设置? 能否查看 地址? 或者反编译?
O(∩_∩)O~

网友A:
可以导出变量地址,

网友B:
反编译是不可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导出变量地址,
如何查出跟plc通讯的地址?也就是开关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