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27):
看到好多人说S7-200SMART可以使用485端口下载程序,又有好些人说不行,都说得对的。

S7-200SMART有ST系列和SR系列,ST系列带以太网接口,而SR系列并没以太网接口,所有ST系列只能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SR只能用485接口了。

https://pan.baidu.com/s/1Ok5eV29ttKMFDfX9Bj9PAA

网友A:
用485的线的下载应该是可以的吧,我用的这个好像就是485的不过好像要装个驱动

楼主:
ST系列不可能485下载程序,好好看看视频。

https://pan.baidu.com/s/1Ok5eV29ttKMFDfX9Bj9PAA

网友B:
SR没有以太网口?

网友C:
谁告诉你的,SR系列没有网口?

网友D:
难道我买到了假货?我们单位里的SR60就是用网口下载的程序,ST跟SR除了输出是晶体管跟继电器之分,还有就是电源是220跟24的区别,另外老款的CR系列也带网口,新的CR经济型只有一个串口,那个确实只能用串口下载程序,难道我们单位里买到的都是假货???

网友E:
引用楼主青春终败红尘于2018-10-27 13:06发表的 S7-200SMART的485端口程序上传下载问题 :
看到好多人说S7-200SMART可以使用485端口下载程序,又有好些人说不行,都说得对的。

S7-200SMART有ST系列和SR系列,ST系列带以太网接口,而SR系列并没以太网接口,所有ST系列只能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SR只能用485接口了。

楼主说的什么啊,SR和ST是有以太网和485口的,CR只有485口。SR和CR别搞混了。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把SR写错了,正确是CR系列不带以太网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