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让PLC随机输出一个点?

楼主(2018-10-27):
请教大家,三菱有那个指令可以随机输出?
比如按下X0,随机输出Y0到Y7之间一个。

网友A:
你自己做一个,用定时器计时,用定时器的时间除7求余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以

网友C:
FX3U支持RND指令产生随机数,根据随机精来分配输出Y

网友D:
用inc指令就行了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D:
和随机数一个意思啊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