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41PLC的初始化脉冲

楼主(2018-10-27):
用施耐德M241PLC控制伺服。伺服是增量型编码器的,所以每次开电需要把之前保存在掉电保持区的位置读出来赋给当前值存储器。想在初始化脉冲时置位一个位来做这件事情。但是M241的初始化信号在梯形图中找不到,有用过类似方法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寫個復電後3秒後on3.1秒off的開關信號就解決。

~~業餘打工仔~~

网友B(2019-10-09):
你好,M241的软件有吗/?

网友C:
Somachine V4.3软件里面有初始化脉冲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