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紧急咨询一下,MX component 4.16S支持CC-link IE模式吗?

楼主(2018-10-27):
最近使用MX component 连接 FX5U的CPU, FX5U使用以太网 连接了JE-C的伺服,走了CC-LINK IE 模式。
×××
目前MX Component 无法连接 FX-5U 的CPU ,不过可以搜索到。

楼主:
折腾一会 大致发现问题所在了。
FX5U的PLC连接另外一台电脑,我的同事在调试PLC,用的是直连模式,而且还是在线监控,所以MX是连接不上的。
另外,我发现MX必须使用直连模式才能找到FX5U 不然报错。
目前问题算是暂时解决。
还需继续推进
为啥 不能使用路由器模式 连接PLC

网友A:
GE FANUC 90-30的可以用路由器连接。确实强大。美货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B:
使用路由器要设置IP等参数的吧

楼主:
需要在FX5U的以太网端口里面添加配置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