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5U定位仿真的时候定位正常结束和异常结束均不输,各位师傅指点下迷津

楼主(2018-10-27):
描述:程序部分截图
第一次用FX5U做项目,仿真的时候发现条件成立的时候脉冲不输出也不动作(具体体现,正常结束和异常结束都是OFF,脉冲输出中SM5500等也是OFF) 哪位师傅帮忙看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附件图片是部分程序截图,万谢!!

楼主:
这台设备由10个轴输出, 10个同时输出,然后完了同时执行下一个动作,
我是用10条定位指令的正常结束ON 穿起来然后延时触发下一条指令,
请问用过的师傅指点下这样可不可行?
FX5U的定位指令前面的驱动条件不断开的时候,定位完成信号会不会一直保持输出直到驱动条件断开? 还是跟3U一样是瞬时的接通?,懂的师傅指点下,万谢!

网友A:
定位指令不支持仿真的
你好,那为什么仿真的时候没有提示不支持啊? 也没有任何的异常提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指令没有用错就不会报错,三菱有些指令是不支持仿真功能,具体的可以看下手册
你好,请问FX5U的定位指令结束后,"定位正常"、"定位异常" 如果再不断开驱动条件的情况下是否会一直保持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三菱有些指令仿真的时候是ok的。但是实际下到PLC里的时候,功能无法实现。仿真是能让程序动起来。但是不可能在仿真的时候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你好,请问FX5U的定位指令结束后,"定位正常"、"定位异常" 如果再不断开驱动条件的情况下是否会一直保持呢?

网友C:
不只是三菱 大多数PLC的高速指令 包括脉冲 高速计数器 等等都是不自持仿真的 原因就是你的电脑硬件不支持 具体的手册上面有说明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2021-09-30):
西门子1500完全支持PLC和触摸屏以及伺服运动的仿真,节省了不少时间